[其他]
win10建设网银e路护航无法使用设置教程

楼主(2021-06-09):
进入Edge,点击右上角三个小点点,进入设置

在搜索栏搜索  兼容

按照下图设置

插入u盾即可使用,

网友:
好东西,我上次一个客户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同事给搞定,这个方法都简单,谢谢收藏了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分享!

网友:
在浏览器地址栏调兼容模式就好了吧

网友(2021-07-13):
我都是直接切换浏览器的模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