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70尔必达颗粒,VREFD掉点,显存换了没用,还是两条竖杠,A0报错。求大佬研究下。

楼主(2021-06-09):
之前遇到其他颗粒的这种直接不补,没有过孔。这个貌似有点疑惑。显存先代换然后换新都还是原故障。因为没有rx470图纸,看了看其他的图纸,一样的颗粒,这个点是有线路的。有没有遇到过的大佬研究下,给大家避个坑。

网友:
更新,貌似这个点和供电有关

网友:
这个点我没看到线应该不用补

网友(2021-07-23):
我也有一张474的  也是尔必达颗粒,也是这个位置掉点的!也一样是花屏!说明这2个点还是要的!没有图纸,无从下手!这2个点必须要有,我已经碰过不止一次这个位置掉点的卡了!

网友:
这两点NC不用接,找其他问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