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图纸PQ4301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6-09):
(图片)

网友:
一个NPN三极管,一个N型MOS管,几个电阻,都是基础中的基础,还有什么可说,不懂就去翻书

网友:
那你分析一下PQ4301是如何导通得

网友(点评):
机器正常这个管是自导通的,PQ4302是在如果PsID是19V电压不是波形,就截止了,正常维修可以忽略PQ4302电路

网友:
如果PQ4301是P管就可以工作

网友:
PQ3401在S5状态下是导通,因为5VS5通过PR4303给G级导通,那左侧的PSIDR2就可以通往右边PSIDR1。但是PSID一般是3.3V,如果是充电器那边出了问题,PSID电压太高,那么PQ4302就会导通,把PSID_DISABLE#R_C这里拉低,那么PQ4301就不再导通,就起到保护后级EC的作用。但是其实我修过的几台戴尔PSID电路出问题的,都是充电器的中间针短路,导致前面那个ESD二极管击穿,拆掉就好了,如果后级烧过去的话就得换EC

网友(点评):
同意我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