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电容和电阻必须换原来一样的吗?

楼主(2021-06-09):
上次那个少电容不触发的x370,我换了一对电容,现在能触发了,料板上的电阻没了,电阻没换
然后是不跑码,io6795d的vdimm脚电压无限跳动,手上没有一样的,料板上找了一个6791换上。

现在电压正常了,装上内存卡07cpu,不装内存会报警
Pcie 11 13 14都正常。
不知道是晶振那个电容不对还是io的问题啊

网友A:
晶振的电容和电阻必须换原来一样的吗?答案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电容和电阻必须换原来一样的吗?答案是的

找不到一样的料板。。

网友:
正常的从主板晶振位置拆的都可以的  可能还是io不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一样的料板。。

我记得发过图给你,电容与电阻的容量根据图纸中购买。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更换条件:1、同一品牌的主板,例如你V星的就找V星的料板拆换;2、同芯片组的主板,AMD主板就要找AMD主板的料板拆换,不能用英特尔的换;3、同系列的主板,V星X370是AM4主板,要找V星AM4主板料板拆换,不能用V星AM3、FM2、754或者其他AMD系列的主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发过图给你,电容与电阻的容量根据图纸中购买。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更换条件:1、同一品牌的主板,例如你V星的就找V星的料板拆换;2、同芯片组的主板,AMD主板就要找AMD主板的料板拆换,不能用英特尔的换;3、同系列的主板,V星X370是AM4主板,要找V星AM4主板料板拆换,不能用V星AM3、FM2、754或者其他AMD系列的主板换。

是的,我在一张V星a320上拆的电容,但是电阻没有,以前手戝拆了。。

网友:
这个到没有注意?看评论是要一致的

网友:
谐振电容最好是同一个板子同样的位置去代换。

网友:
而且还要换一对,不要只换一个哦。

网友:
找点位看看是多少容量的,找容量一样的

网友:
各位大神说得太过骇人听闻了,容量和阻值差不多正常的震荡波形就可以吧。楼主这个可能是io型号不对吧!?

网友:
示波器才能平息你们的争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在一张V星a320上拆的电容,但是电阻没有,以前手戝拆了。。

你以为是料板王咩,每一块料板都是一次翻车现场

网友:
学习一下吧,还是不错。

网友:
晶振的电阻和电容应该要求是很高的,不像其他地方的差个几十,几百都没问题

网友:
原厂的料都可能有二供三供四供的 但是都是验证过的 实际上不可能按原厂的来 差不多换上能用就对付了

网友:
补习了一下,晶振的谐振频率和负载电容容量有关,负载电容容量又和晶体管脚间寄生电容、PCB走线电容、管脚寄生电容、匹配电容(看到的一对)有关,因此换的电容容量要精确一致。

网友:
晶振的电容是专用电容(谐振电容),当谐振电容出现故障后,最好找同一块主板去代换,且最好要全部更换,不要只更换有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