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代工的雷神游戏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6-09):
雷神游戏本,4代I7,报修不开机。接机拔电池上电,自动开机上电进系统了?!!测机除温度高铜管导热不正常外其它未见异常。放着先测机。后来发现,关机后再开就开不起来了。
拆机后直奔PU4,测量发现,6脚的M_BTN#大概13V,按开关后有跳变,6脚的PWR_SW#为0V,8脚的VIN1无电压。4脚INSTANT-ON和7脚DD_ON_LATCH大概1.7V。
这芯片内部逻辑是1、2脚逻辑或输出到8脚的VIN1,但是受控于3脚的M_BTN#,4脚的INSTANT-ON,7脚的DD_ON_LATCH。
M_BTN#按开关跳变后8脚输出VIN1,用于控制系统供电芯片输出3V给EC,EC得电复位后发DD_ON_LATCH给7脚,LATCH就是锁存的意思,这个信号用于在开关跳回后锁定8脚的VIN1输出。而4脚的INSTANT-ON是得到正常的逻辑电平后不管3、7脚如何都从8脚输出VIN1.
拆PU8后1、2脚用双二极管输出到8脚,因为6脚的19V上拉电阻没装所以直连3、6脚,按开关还不能开机,测量发现按开关后6脚电压还有1.8V,所以只好跳过电阻开关直连6脚。开机正常。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详细就记得给楼主加分啊

网友:
第二脚直连第八脚

网友A:
瞎改一通,就是一个D4坏了,烙铁头刮掉就可以,不用装,

网友:
其实是D3拉低了M_BTN#,适配器供电时13V不对的,要接近适配器电压。

网友:
接近适配器电压。

网友:
改电路维修,既省钱又实用,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我有个杂牌本enz k36,待机3.3 5v都不正常,找不到图纸的那种,能修吗

网友:
改电路的都是高手

网友:
6脚的M_BTN#大概1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改一通,就是一个D4坏了,烙铁头刮掉就可以,不用装,

正解!花样太多了 简洁快速才是

网友:
瞎修,估计成就也满满的

网友:
这样改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改一通,就是一个D4坏了,烙铁头刮掉就可以,不用装,

楼主用心!也没差。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