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SPD236脚没电压?

楼主(2021-06-09):
P8H61-M LX SPD236脚没电压?请问这个脚是直连 ATX 3.3V? 中间有元件没?因为没图纸,我是新手,故障就是上不上内存一样两短一长。

网友A:
可能是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线断了,,,

SPD 236脚是直连 ATX 3.3V?没得图纸,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