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4不能进系统,充电显示红色圆圈加闪电无百分比,偶尔显示开机LOGO

楼主(2021-06-10):
突然出现的情况,拆机测得音频IC是hi6403有异常,     HS_GND_TEST、HS_FB附近电感对地5欧左右,请问这是否正常?

网友:
重装CPU吧

网友A:
正常的!问题没找准吧   这个IC拆掉也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问题没找准吧   这个IC拆掉也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

老板可以提示一下吗?已经重做过一次电源U1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