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中盈nx_500f打印机

楼主(2021-06-10):
进纸正常,驱动安装也正常,打印机没有打印动作,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逻辑板的问题,可能是端口检测芯片坏了,直接换板试试

网友:
感谢回复,我找个板子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换数据接口的小板子即可

网友:
能发现硬件不,,

网友A:
能发现设备,驱动安装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发现设备,驱动安装都正常

打印机是不是处于脱机呀

网友:
打印机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
电脑是不是按暂停了

网友:
看一下打印机属性里打印机是什么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