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380卡纸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6-10):
经常卡纸,打开后盖就不会,请问下大神们,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查看打印机使用说明书之故障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打印机使用说明书之故障处理

在那下载

网友C:
螺丝刀所指的2组出纸轮子做清洁

网友D:
是打印双面才卡是吗?是的话检查双面器是不是走纸轮断了,打印机器测试页,观察打印内容顶部是不是很接近纸张边缘,是的话换离合器,还有一种情况是主电机转速低了,可以拆盖子看或者直接听也能听出来。

网友E:
卡纸都是卡在哪个位置

网友F:
淘宝搜索出纸辅助轮.有惊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那下载

百度搜一下大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螺丝刀所指的2组出纸轮子做清洁

那不是要拆机了,这机我连后盖都拆不开,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打印双面才卡是吗?是的话检查双面器是不是走纸轮断了,打印机器测试页,观察打印内容顶部是不是很接近纸 ...

好的 我先试试能不能拆开,这个基本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纸都是卡在哪个位置

全部卡在中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搜索出纸辅助轮.有惊喜

我搜搜看看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要拆机了,这机我连后盖都拆不开,如何是好

网友:
谁有拆机视频吗 加15下载分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一下大把

没有啊         上传个附件 让我下载 你赚点分

网友G:
这客户太厉害了。我也不会修。

网友H:
这朋友真够谦虚的,不会拆找百度,百度没有自己多摸索,如果不拆不解决问题那就得拆,知难而进。

网友I:
专业层来说,进入维修模式,用代码测试各个传感器通断,很容易就可以测过 是哪个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专业层来说,进入维修模式,用代码测试各个传感器通断,很容易就可以测过 是哪个传感器的问题

兄弟 你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朋友真够谦虚的,不会拆找百度,百度没有自己多摸索,如果不拆不解决问题那就得拆,知难而进。

是的 你说得很对 什么事情开头都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客户太厉害了。我也不会修。

一起学学 不就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教程吗

看这个,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这个,你会有收获的

附件传上来,我给你分

网友J:
打开后盖可以打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打开后盖可以打印吗?

可以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1-07-14):
后盖传感器异常,盖上后导致报错卡纸

网友:
我遇到过,1台是纸送不出来(原因是客户的80G纸问题,加热后往后卷,用70G再生纸都不会出问题);2打印单面正常,打双面返回就卡(检测结果最终是客户纸盒装纸后部没卡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换出纸传感器

网友(2021-09-05):
清洁出纸的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