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打驱动可以亮机,打完驱动就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10):
显卡不打驱动可以亮机,打完驱动就死机,是什么问题?

并且再次开机的话,也是在出现完WINDOWS后死机了。不打驱动的话,可以进到系统

求助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遇到两张卡这种情况,都是显存虚焊,运气好热风吹吹就能解决。国外大神用的是烤箱大法。
要确认,可以通过工具软件MATS检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两张卡这种情况,都是显存虚焊,运气好热风吹吹就能解决。国外大神用的是烤箱大法。
要确认,可以通过工具软件MATS检测一下。

别瞎教,mats是给N卡用的,他要是A卡你这不是害他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两张卡这种情况,都是显存虚焊,运气好热风吹吹就能解决。国外大神用的是烤箱大法。
要确认,可以通 ...

我刚刚百度了一下,这个软件要在纯DOS下使用的?那怎么样才能进入D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瞎教,mats是给N卡用的,他要是A卡你这不是害他嘛

我刚刚百度了一下,这个软件要在纯DOS下使用的?那怎么样才能进入DOS??

网友:
这个软件有专门的工具,你搜索下论坛里有教程

网友:
就是显卡硬件有问题

网友C:
假卡,驱动对应不上,应该bios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卡,驱动对应不上,应该bios问题

有这个可能喔,山寨卡来的。。。我试试其他驱动。但是驱动精灵和鲁大师都只能默认装他们自己认的驱动,怎么强制装其他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可能喔,山寨卡来的。。。我试试其他驱动。但是驱动精灵和鲁大师都只能默认装他们自己认的驱动,怎 ...

个人建议,根据核心的编号查找应该是什么型号的显卡,然后将bios刷回原版,然后就可以鲁大师识别和下载驱动了。但是如果更改了(变大)显存,刷会原来的bios后可能会无法识别和使用多余的显存容量。不知道我描述的是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