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没有CPU VCore 电压,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次开机转一下又停

楼主(2021-06-10):
1、朋友的板子最初开机没反应,换IO芯片后开机,但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热烧掉2.2欧姆电阻,经测量PQ111,PQ121,PQ131(CPU供电上臂)烧毁短路,更换电源管理芯片ASP1209和cpu供电管2.2欧姆电阻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且不跑码,再次短路开机插针转一下又停,ASP1209 EN脚电压1.05V,供电5V 12V都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MOS管12V也正常,请路过的朋友帮忙看一下,帮忙提供一下思路,谢谢!2、今天把cpu重新插装一遍后,开机风扇不再转一下就停,一直转,但不跑码;还是没有cpu电压,用表笔测量30脚VCORE-PG脚接的8.2K电阻(通往桥端)时风扇停转,然后又自动上电风扇又转,请问PG信号作用是什么?现在PG信号电压为0V(绘制了一张PG相连的网络图请参考一下,谢谢!)

B75M-A-ASUS-1101.CAP

16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B75M-A r1.01工厂1001.BIN

16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原厂BIOS BIN有需要的也拿去

网友:
点位图我设置的没有下载积分,但系统自动设置的下载积分,还请同行见谅

网友A:
确定不短路了,就查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短路了,就查EN

谢谢!en1.05v不知道正常不,ASP1209pdf图纸找不到

网友:
我是来看看有没有大神能解决

网友B:
没换下CPU试试吗?供电上管击穿也有可能击穿CPU..每一组开关管的驱动脉冲都到开关管G级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下CPU试试吗?供电上管击穿也有可能击穿CPU..每一组开关管的驱动脉冲都到开关管G级没有?..

谢谢指导!CPU换过试了,G极没有脉冲,asp1209换过3片了,两个辅助芯片RT9611也都换了,还是不行。电源芯片到各mos的通路都正常

网友C:
这样 如果是我早放弃了  这种板子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 如果是我早放弃了  这种板子 没有维修价值

板子没有价值是真,但探索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下管还活着没

网友D:
内存那里1.35v有点低哈,还有看看cpu供电芯片发出来的pwm信号有没有波形

网友D:
还有最下面那组场馆有没有电压输出,这个应该是旁边8脚芯片控制的,vccsa或者vccio

网友:
下面场管活着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最下面那组场馆有没有电压输出,这个应该是旁边8脚芯片控制的,vccsa或者vccio

内存电压多少合适呢?四组场管都没有电压输出,8脚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3Vvsb电压实测是3.3V这个会不会有问题?芯片用的是GS108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那里1.35v有点低哈,还有看看cpu供电芯片发出来的pwm信号有没有波形

有些板,不跑码前就1.35,跑码后变成1.5,实测碰到过,不知道什么情况,先当正常供电。

网友:
学习跟进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骨头,我都与好板对比,戓移值好板芯片,挣钱小事,必须搞懂,否则永远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电压多少合适呢?四组场管都没有电压输出,8脚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3Vvsb电压实测是3.3V这个会不 ...

待机3.3,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下CPU试试吗?供电上管击穿也有可能击穿CPU..每一组开关管的驱动脉冲都到开关管G级没有?..

1209查11 35  5V。44 12V  22EN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