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华擎880GMH/USB3 R2.0不跑码

楼主(2021-06-10):
看图说话,这块主板有两个PCI槽,诊断卡只有插靠CPU的槽,才会有显示。主板插电直接启动,没插CPU,奇冠卡从04E1跑14E1再到24E1,不停循环。CLK灯不亮,IRDY灯也不亮,Stable和Unstable两灯不停切换,南北桥散热器稍稍一点温度,打表看开机针0.03V,RESET针3.2V,HDLED两个针3.2V和-3.1V,似乎有点奇怪。POWER LED两个针3.8V和0.02V,略高。
接下来,咋办呢?

网友:
能一直上电,风扇吹的状态是不插CPU供电。如果插上CPU的P4四PIN供电后,诊断卡05E6后,自动断电,并且再也不触发,必须断电源,等待几十秒,上电,后仍然自动断电,故障可重复。用二极管挡位跑了下线路,是下面的状态。

继续查,总算找到了元凶,PWR+对地电容直连,这个电容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在确定主板无短路的情况下,装上CPU、内存(可装可不装)、诊断卡、小喇叭,然后再告诉我们诊断卡有没有跑码?跑码又是跑多少?楼主也够奇葩的,不装CPU就直接跟我们说跑什么码,还什么灯亮什么灯不亮········

网友(点评):
哦,不好意思忘记说了,装上CPU(内存或其他设备)和不装的状态一样,就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