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V1.0 自动上电不亮屏的维修 附改ME的BIOS

楼主(2021-06-10):
品牌:华硕
型号:B85M-F V1.0
故障现象:插电自动上电,不亮屏。
维修思路:插电自动上电要么是网卡坏(一般不影响亮屏),要么是IO坏(导致拉低PSON),于是上电后测量各路供电,除了内存供电外

                其余供电都没有,因台式主板内存供电一般直接由ATX上电后通过MOS去开启的。

                于是测PCH发出SLP_s4# s3#都无电压,断定是IO坏导致的问题,于是定芯片。

                漫长的等待,芯片回来了,焊上OK

               因开机慢,于是改了个ME,亮机正常

               附:改ME的BIOS

               致此,维修结束!

b85m-f v1.0(改过ME).bin

网友:
牛逼克拉斯,思路清晰。

网友:
插电自动上电要么是网卡坏(一般不影响亮屏),暂时没有遇到过。

网友: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