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10 14IKB不触发竟然是....

楼主(2021-06-10):
这机器拿到手接电0.003略微跳动,拆机测量各个电感电压竟然3V5V1.05V都出来了,这机器本身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电压的,拆出来裸板能正常上电,排除外设到了小板排线,也就是读卡器电池灯和按钮的小板,测量1脚NOVO对地值在500-700跳动,这个脚连的那个按钮,感觉不正常,电压也是0.06持续被拉低,拆下小板测按钮阻值也是一样,正常应该是无穷大,没有相同的按钮直接烙铁干掉,这电脑不配用这个按钮,装机直接点亮。

网友:
为啥它不配,因为我没有

网友:
这么神奇的嘛

网友:
确实是多余的设计

网友:
这是捡钱啊

网友:
联想的基本都有这问题,很常见

网友:
这按钮是放电按钮吗?

网友:
哦,好像不是,是win按钮?

网友:
联系的侧边一件还原的按键经常坏

网友:
联想有这类似通病

网友:
这个按钮是干啥用的呢?

网友:
楼主不光做维修,还卖配件呀,看身后的货架,不少原包装

网友:
一键恢复按钮

网友:
也许是通病 收藏一下  也许有一天能用的上

网友:
是复位键,联想好多板子都有

网友:
按键连键了,只碰到过开关的,按多了会有这种现状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