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U以后,独显没有了

楼主(2021-06-10):
麦本本的小麦2,之前是装软件崩溃,很多软件打不开,换U以后好了。原机是i5 加针的3代U,手里没有合适的,就换成了I7 2670m加针的U,点亮了,软件也都正常了,可是独显没有了。原机的U拿下来以后发现有碎角,现在装上不开机了。机器换U之前刷过BIOS,也没有别的U换上试了,哎,这个机器是真麻烦,。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啊

系统重做过了,不是系统的事

网友:
你还是换3代U吧.

网友:
找个bios再试下

网友:
估计还是U的问题

网友B:
BIOS的问题也是可能的呀

网友C:
换个三代测试的试试

网友:
客户单纯用来办公,说没独显也没事,拿走了,哈哈

网友:
BIOS刷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我感觉还是处理器的事,不过客户拿走了,说不用独显

网友:
试了换了好几块U,都不行,不过都是二代的,我没有三代的U

网友:
刷回去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问题也是可能的呀

应该不是BIOS问题,刷了好几个,把原机的刷回去也不行。考虑还是三代U换成二代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三代测试的试试

没有三代U了,原机的U,拆下来发现有裂痕,装上已经不亮机了。、

网友:
你换三代U就好了

网友:
嗯,现在基本判断是换U的事。BIOS刷了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