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G278Q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1-06-10):
一台ASUS VG278Q液晶白屏 屏型号Q270HTA00 ,拆机检测屏供电12V-IN1输入正常,VGL、VGH无电压 ,拆屏检测屏保险F001断路,保险后级对地短路。Q308三个脚对地都是零 ,Q308丝印是12H26查不到资料也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根据电路分析应该是N场管一个,个头略大于常用的702,测其它元件未发现短路情况,找板料找到一个N4U测试是N管体积一样大 ,换上管子+保险通电测试一切正常 烤鸡半小时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修好了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判断管子类型以及替换很厉害了!

网友:
请教一下那个屏幕斜纹能处理吗?

网友:
可以  一般屏幕白屏我都懒得搞

网友:
不是花屏还是有机会搞的

网友:
有明显短路的还好搞一点,

网友:
有配件有设备啥都好弄。

网友A:
楼主 我手里有一台 和你的现像一样  保险也断了   保险换完  管换完  还是白屏  那个烧的N管 S极是地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手里有一台 和你的现像一样  保险也断了   保险换完  管换完  还是白屏  那个烧的N管 S极是地线吗

测VGH,VGL电压有没有产生

网友C:
楼主,哪个是保险,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我的白屏这个器件炸了,PCB貌似跟你的一样,这个器件是12H34,丝印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个是保险,在什么位置啊

刚刚发错了,在个位置板子另一面

网友:
该管为N沟道场效应管,在升压型开关电路中作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发错了,在个位置板子另一面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手里有一台 和你的现像一样  保险也断了   保险换完  管换完  还是白屏  那个烧的N管 S极是地线吗

兄弟,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发错了,在个位置板子另一面

这个保险坏了的话应该两端开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修好了没

我的也是3脚对地短路的,换了个N管还是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3脚对地短路的,换了个N管还是没好

和我的一样    3脚是地吗 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修好了没

没呢   S极到底是地线吗   如果是地线  N管导通其不是D极也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VGH,VGL电压有没有产生

没有产生     把管拆了 S极还是接地   这个不正常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3脚对地短路的,换了个N管还是没好

现在纠结S极  事实 上不应该对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纠结S极  事实 上不应该对地吧

这个今天示波器看了下,2脚没有波形,应该是旁边的驱动芯片坏了,s极接地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今天示波器看了下,2脚没有波形,应该是旁边的驱动芯片坏了,s极接地不是问题

还在修吗?  芯片定了吗?

网友:
正好碰到一样的了谢谢

网友(2021-08-14):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修好了没

同样故障,换了没好

网友D(2021-10-07):
联系方式多少啊!我在南京我的显示器同款白屏 应该啥元件烧了

网友E:
我的S极也是接地了,还没有修好,把AUO的驱动芯片拆了,还是对地,咋回事?

网友F:
同样故障,大师能说一下能购买到管件原件型号吗?

网友:
12HXX资料显示N道 20V耐压mos管,设计选取的耐压偏低,建议更换耐压30V的P3203

网友(2021-11-14):
引用 网友E:
我的S极也是接地了,还没有修好,把AUO的驱动芯片拆了,还是对地,咋回事?

s级不用去纠结,就是这样的,再查查别的

网友:
应该是VGH没有电压导致

网友G(2021-12-17):
引用 网友A:
没呢   S极到底是地线吗   如果是地线  N管导通其不是D极也短了

一样故障。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样故障。修好了吗?

没有  放弃 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D:
我的也是白屏12v测量才8v

网友D(2022-02-18):
引用 网友C:
这个今天示波器看了下,2脚没有波形,应该是旁边的驱动芯片坏了,s极接地不是问题

S极下串着小阻值电阻接地,旁边的电源DC-DC芯片是不是坏了?没有脉冲输出驱动1脚G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同样故障,大师能说一下能购买到管件原件型号吗?

我的同样也坏了,怀疑芯片坏了,p303一19。没有它的相关资料,也不知道从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同样也坏了,怀疑芯片坏了,p303一19。没有它的相关资料,也不知道从哪里能买到?

x宝有 我的  边上两个电感同样对地 0

网友:
这是修寂寞吗?短路找不到,你还搞什么维修

网友H(2022-04-18):
你好我请教一下如果测的12v-in1没电压是不是可以怀疑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请教一下如果测的12v-in1没电压是不是可以怀疑驱动板有问题

如果测屏接口没有电压输入就排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测屏接口没有电压输入就排查驱动板

我也是这没想的,因为插电瞬间屏幕显示白屏瞬间听到驱动板有电流声音,不显示白屏就没声音,就是怀疑驱动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