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上电池待机大电流,不上电池待机电流0.004

楼主(2021-06-10):
我是刚刚入门的,好多都不懂,还请指教,我修理一台笔记本惠普,笔记本电脑上电稳压电源电压升到1.500左右19v电压没拉低,电脑也能开机,开机进入系统后,发现屏幕忽暗忽亮,连续反复,我拔掉电池,再上电待机电流显示0.004,量测各个电路电感对滴阻值正常,量测电压都不正常,3v5v没电压,CPU没电压,PCH没电压,内存没电压,充电电压正常为19v,
但是能开机,不闪屏,还求大神们这故障时什么问题,还请指点一二,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
.... 没电压怎么会亮机?  就像人没有血还能正常吗? 自己测量有问题吧。找个老师去好好学习学习吧,别自学了。

网友:
直接上学校学习吧  自学太费时间精力了  入门太难

网友:
屏保险换下试试或者一坨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