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待机就有3v5v

楼主(2021-06-10):
查了下正常待机电感没有3 5v电压的,这个现在待机电感就有电压了,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偶尔正常测量待机电感没有电压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
最起码你要发一下主板型号,笔记本故障。如果是机器不触发你要查桥的待机条件和EC的待机条件啊。。  如果条件都有了查触发信号结合上电过程去判断故障点在哪里啊?? 你都测试了那些数据,发出来才能帮助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