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B85M-D2V 不跑马

楼主(2021-06-10):
分享一块  技嘉B85 故障是不跑马 无复位   不掉电   故障由ATXPG电路上的电容漏电使 电压拉低导致IO不发出PG给桥

网友:
捡到宝了,哈哈

网友:
虽然知道了故障现象和原因,,说得有点简单,实物图没有一张

网友:
时序图注释很清楚  谢谢分享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这种点解电容漏电的话,怎么检测确认?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技术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这种点解电容漏电的话,怎么检测确认?

是贴片电容哦

网友:
贴片的怎么检测是否漏电?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B:
应该是没有时钟,还没到复位和跑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时钟,还没到复位和跑码

复位都没有 哪来时钟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都没有 哪来时钟呢 呵呵

你再看看时序吧

网友:
这时序图从那里弄来的呢,鑫智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