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60进水维修

楼主(2021-06-10):
收的一台联想Y560笔记本的,CPU温度异常的高,本以为是CPU的问题,换了个CPU温度还高,几分钟后就自动关机。拆机发现键盘上边中间部分进水,清洗后上机能开机了,温度正常了。使用过程中发现电脑每天都要无征兆黑屏几次,拆机检查进水部分,发现PQ3丝印702的mos管损坏,更换上机看视频7个小时了,再没黑屏。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弄好就行了

网友A:
这个机狗老的了,还有人拿出来修啊

网友B:
这种小三角管有问题查查很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狗老的了,还有人拿出来修啊

自己收的,一开始的症状是高温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三角管有问题查查很费时间

用VI测不用管反正,每个管子三下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VI测不用管反正,每个管子三下搞定

好像又接触到知识点了!麻烦楼主有空讲下“用VI测”是什么意思,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又接触到知识点了!麻烦楼主有空讲下“用VI测”是什么意思,谢谢先!

vi测试仪,你们不用吗?

网友E:
楼主怎么查出来的啊,莫非是火眼金睛!

网友:
这种该淘汰了

网友:
这图片太高清了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查出来的啊,莫非是火眼金睛!

进水区域就那么一块,查周围就发现故障了

网友:
买个主板才160

网友:
咱是修理工,不说换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