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m8900dnf无法打印6a故障

楼主(2021-06-10):
更换电源板,主板,都无法解决问题,开机定影预热亮一下,没有转动,后机器提示定影单元故障 或自我诊断 或无法打印6a
维修模式32显示如下

网友:
定影换了吗

网友:
定影组件没有问题的话检查一下后出纸传感器到主板上的那个位置有一个控制定影的IC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进维修模式后输入62,看完整的代码才能 确定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更换出纸传感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