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tx970不亮,上来问问大佬们寻求一下思路

楼主(2021-06-10):
菜鸟一只,刚开始学习,朋友扔过来一块gtx970,说是不亮屏,量显存供电短路,各种拆完后后,目前测显存d25这种数据点对地都有0.7M欧,测显存vss  vdd只有22欧电阻,万用表入门福禄克,接下来是不是只能显存供电电容上接可调电源烧出来损害的米粒电阻或电容了?会不会把核心烧坏了?核心电感对地还有1.7欧还可能没坏吧?

网友:
之前用热成像照了下啥都照不出来。。。。。。

网友:
看了半天都没看懂描述

网友:
要么小电容 要么核心

网友:
970不上显存应该也能显示的

网友:
阻值是正常的    再深入的技术我也不懂

网友:
这玩意儿,安程序来,不然烧gpu就不划算了,拆电感量前后,同行应该明白了。

网友A:
打过显存供电MOS阻值没有。这个一般都是MOS管烧了。换的时候最好上下管一起换。显存输出电感对地正常电阻在8欧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过显存供电MOS阻值没有。这个一般都是MOS管烧了。换的时候最好上下管一起换。显存输出电感对地正常电阻在 ...

多谢多谢,扔在一边让脑子冷静一下了,还没想上电。
拆显存前断开电感量过了,前短后也短,mos拆了供电不短了,显存全部拆了才恢复到22欧电阻,每个显存抽查了几个数据脚都有0.6兆欧电阻,但是每个显存vss  vdd都是22欧电阻,感觉要么哪个小电容要么哪个小电阻不正常了,没思路了,难道要一个个拆了小电阻小电感??

网友(点评):
供电烧了和大可能击穿显存颗粒,MOS管肯定有烧毁的,先吧烧了的MOS管换上,不忙上显存,看1.5V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在替换供电控制芯片(烧MOS有很大机率烧他),还有就是MOS管贴片滤波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MOS短路,显存供电阻值22 核心难保

网友:
拆了显存才22欧,明显偏低。感觉核心不保,有条件BGA正常这时是取核心再量,而不是去检查电容电阻。核心取下如阻值恢复到百欧级,就是核心的问题,阻值没多大变化,再烧鸡检查避免把核心烧了,这时就只能查电容电阻或板层间短路了。没条件BGA就1v及以下烧鸡,烧不出来电阻或电容,那就放弃吧。

网友:
N卡显存全部坏的,核心基本不可能有好的,你要是有好的显存,可以换上去看看是不是开机大花屏

网友:
显存烧了,没救了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个760,上家用烙铁焊显存。。。。。。8个显存烧了6个,但是运气好核心没爆,换了8个显存居然就好了。。。。。。刚上电试了下,核心电压居然又没了。。。先整核心电压去。。。。。

网友:
显存22欧姆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