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显卡问题

楼主(2021-06-11):
有块R9280X 冷机花屏热了后就好了玩游戏都正常,找了两家都说核心坏了,核心抛去虚焊也会引起花屏吗

网友:
这状态真像是虚焊了,冷机接触不良,热机后“热胀冷缩”效应让接触变好。有条件加焊下试试呗。

网友:
感觉像虚汗 等大佬解释

网友:
虚汗的可能性较大,不仅核心,还有可能是显存颗粒啊

网友:
用热风枪,跳到300°,距离核心1CM左右,下面加个加热板,设定320度-330度。然后把核心周边用锡波纸隔离好,用手绕着核心吹把。核心晶体上面用硬币挡一下。切记绕着核心晶体吹,,正常吹个20秒左右就可以了,A卡多5秒。。。剩下的就交给耶稣,三清,哦弥陀佛。。。。

网友:
虚汗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