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电脑突然死机 显卡出问题了

楼主(2021-06-11):
死机之后在开机  然后点不亮了   换了亮机卡点亮了
1060  5G  这是什么坏了 还能修吗?

网友A:
插电 开机 干南。。。 拿错台词了
楼主至少得上点照片 或者拿万用表乱通一顿说说现象大神才能帮你

网友:
最近天气燥热,显卡都莫名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 开机 干南。。。 拿错台词了
楼主至少得上点照片 或者拿万用表乱通一顿说说现象大神才能帮你

外观是正常的  就突然死机  然后点不亮了  不懂维修

网友:
不懂维修,那还是直接去找你们本地的维修店解决吧

网友B:
说明你的显卡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显卡坏掉了

频繁黑屏那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