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ATX,紫色线没有5VSB是哪的问题?

楼主(2021-06-11):
GA-B85M-DS3H-A的主板,9脚紫线对地1K的电阻值,插上ATX,紫线没有5VSB,把相关连的都拆了,还是这样。是不是板子断层了?

网友:
这时候就要上烧机大法啊

网友:
你不接主板试试,atx是否有5Vsb?如果没有,那就是atx问题了........

网友:
断层还是短路

网友:
首先不插主板,看ATX电源盒有没有5VSB,如果没有那就是电源盒的问题了

网友:
不接负载,是否有输出

网友A:
找到原因了,IO46脚短路了。。。。。。IT8620E

网友(2021-07-18):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IO46脚短路了。。。。。。IT8620E

我有个和你一样的型号板, 也是这个IO46脚短路

网友:
测对地阻值,短路拉低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