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1-06-11):
通电都正常,就是不开机,cpu不发热,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插蜂鸣器听报错声 那万用表测电压

网友:
主板不正常工作。所以CPU不发热

网友:
这。。。。,没法判断

网友:
通电正常CPU不发热就是信号问题啊,先刷BIOS看看,不行的话换主板

网友:
测量各路供电和二级阻值

网友:
换cpu,换主板,这个好的也就100左右吧

网友:
这......就一句话真不好判断

网友:
一句话太短太模糊,没说清楚情况,不好做协助。

网友:
cpu电压没起来当然没温度,按正常思路查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什么都不测谁能帮你呢

网友:
最起码测试一些关键点的信号电压,无法开机故障点很多。

网友:
cpu供电有嘛?

网友:
你和我一样来骗分的吗

网友:
无解,不会修就拿去外面找师傅修

网友:
检测CPU供电电路,上下管打阻值,主控电源IC坏得最多

网友:
慢慢学习吧。百度一下

网友:
带北桥的主板直接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