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15ast之显存短路

楼主(2021-06-11):
  前面的字省了,断开pj1401后,前端阻值正常了,最终锁定是显存供电拉低了B+,再断开显存颗粒电感,后级还是0欧,电容全拆一样,同行的机子,换颗粒成本高呀,估计是不会修的。装机一开居然能进系统,什么情况

网友:
没有显存颗粒也是能点亮的,我试过了。有点花屏。

网友:
独显应该会打叹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