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85-G41 PC MATE MS-7850 VER1.2一个电容解决不触发

楼主(2021-06-11):
MSI B85-G41 PC MATE MS-7850 VER1.2一个电容解决无待机不触发,直接上图
在原电容上背了一个电容ok

网友:
楼主描述的故障解决过程太过于模糊,如果电容漏电,并联一个也没有意义和作用,如果电容开路,理论上可能不影响3v的产生,只是波形不规则而已。请教楼主给予合理的解释,谢谢

网友:
在这个供电回路上,也不只有这一个电容,,还有几个电容呢,所以你加的这个电容其实对总电容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
这款电脑电容短路的多,现在都修不到了

网友:
还有价值吗

网友:
B85 二手也得 180 也算可以 有点价值

网友:
从贴文理解,应该是 C466 出了问题,这应该是个滤波电容,短路了?漏电了?并联个电容上去……貌似没什么用啊

网友:
并联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没下载分了吧这是  胡乱发帖

网友:
这种V星的板子 只有潮湿了电阻电容都容易腐蚀

网友:
电容短路漏电要并联一个上去?不解

网友:
这是什么操作,不明觉厉啊,这种无极性电容没有并联过的

网友:
孔子不懂,孟子不懂,老子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