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杂牌笔记本enz k36

楼主(2021-06-11):
杂牌笔记本  型号 enz k36,官网都打不开那种,板号k36-5A_VA,现在是待机0电流,之前表笔测ec的时候有打火花,保护隔离电路末端19V正常,然后经过两个mos开关,输出1-3v不稳定,两mos G极对地打阻一千八左右,但插电G极都0.3的电压,估计不正常,公共点对地350正常,没思路了,杂牌图纸也找不到,bios早先读出来也刷回去过,没用,哪位大佬指点一下或者有图纸吗?

网友:
有图纸  仔细搜索

网友:
3 5V待机有了吗

网友:
没有,公共端19v都不正常,只有1-3v

网友:
这是什么?35伏待机电压吗

网友:
这个鸡   有些要接电池才出25v     bq24780芯片

网友A:
我貌似有这个机子,卖你板子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貌似有这个机子,卖你板子要不

是一样的板号吗

网友:
确定有吗?

网友B:
应该有图纸,先修保护隔离

网友C:
打火法估计ec打坏了

网友:
隔离和ec没关系,这个机子显卡供电那块公共点电容短路是通病了,短了以后就贼容易烧隔离管,然后板层就一个洞,我有三块这板子都是穿洞

网友:
先把那个硬盘拆了再修呀,那个可比板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貌似有这个机子,卖你板子要不

多少钱?   确定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图纸,先修保护隔离

保护隔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火法估计ec打坏了

应该也是,淘宝找了有芯片没程序,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