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跑4d代码维修

楼主(2021-06-11):
一块AM4主板。开机宕4d代码。首先全板测了一下供电没有问题。刷了一下BIOS还是不行。然后测量桥和CPU通讯的总线。发现桥这边偏大。已经变成600多了。有些还空点了。取下桥发现没有掉点。然后就换个桥上去。阻抗已经恢复300左右。再开机已经ok

网友A:
你这是什么debug卡这么高级?

网友B:
这是华擎主板还是V星主板,看着怎么那么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debug卡这么高级?

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擎主板还是V星主板,看着怎么那么高端?

华硕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诊断卡?

网友:
哈哈,这U现在老值钱了

网友:
这个钢网哪里有卖的

网友:
还以为amd的桥很坚强 原来也会坏

网友:
阻抗偏大为啥没怀疑桥虚焊呢

网友:
不要桥能否跑码?我觉得AM4的不要桥也能跑码,理论上可以改BIOS,不要桥也能点亮的。桥只是个转接芯片

网友:
这个诊断卡有那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