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换CPU后系统卡顿

楼主(2021-06-11):
苹果A1708更换CPU后,WINDOWS系统正常,苹果进系统要两分半钟,而且打开网页上下拖动变得卡顿,像是没有打显卡驱动,BIOS刷了工厂的,原BIOS也修改试过,系统也重装了都没用,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电池装了吗,测一下电池是不是好的

网友:
装了,电池好的

网友A:
cpu型号不对 内存可能做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型号不对 内存可能做爆了

一个型号,内存爆了就不会显示了。

网友:
触摸板排线接了没有

网友:
组合键清理下缓存试试看

网友:
换的原型号吗

网友:
风扇狂转嘛

网友:
我也同样问题,只不过我这现在严重了,U盘启动卡进度条,进pe发现CPU的频率只有0.3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型号,内存爆了就不会显示了。

那是你没解决过问题  我解决过了 第一次是换了给更高频率U 无果换同U 一样重做内存 不行在换内存做最后解决的

网友:
有可能焊接出现问题

网友:
重新写一下BIOS 改ME

网友C:
这款机做U我都是先拆下内存,做U,再上内存,确保隐形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做U我都是先拆下内存,做U,再上内存,确保隐形故障

想问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焊台,最近想换台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焊台,最近想换台好点的。

卓茂的,5000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
CPU 型号问题

网友:
BIOS 合成 ME

网友:
是原型号CPU

网友:
找淘宝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没解决过问题  我解决过了 第一次是换了给更高频率U 无果换同U 一样重做内存 不行在换内存做最后解 ...

你是什么问题换内存。我这只是卡顿

网友:
不狂转。正常

网友:
必须同型号CPU 不然就会降频卡顿

网友:
降频卡顿这

网友:
看cpu频率 是不是锁频了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