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帮忙看看这个电阻多大?

楼主(2021-06-11):
(图片)

网友:
貌似是0.18欧吧

网友:
应该是0.18欧

网友A:
色环软件很多啊,0.18欧不用怀疑,软件工具可以点我的主题里找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色环软件很多啊,0.18欧不用怀疑,软件工具可以点我的主题里找下载

这工具看起来很强大

网友:
是0.18欧..........

网友:
感谢:春湾扬洲电脑、菜鸟雷工、3333456、zxwzhm888弱弱的问为什么都忽略了绿环呢?  这不是5环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工具看起来很强大

十分感谢,这个电阻确实是0.15欧。

网友:
是0.15的吗,你用表测的吗?标的是0.18,只能说明表有误差,另外环境温度也是不须忽视的!一般情况下,电阻只有阻值大的;小时的时候,只有在环境温度特低的时候才会出现;一般阻值的标称都是25度时的阻值!变小只有温度低才可以,因为温度变低,电子参与导电的碰撞机会减小了!所以阻值就显得会变小!

网友C:
0.18或者0.28,工作时间久了,色环有色差,看电路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8或者0.28,工作时间久了,色环有色差,看电路结构了

是0.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