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L552VW USB不能使用简单维修

楼主(2021-06-11):
机器型号:华硕 FZ50V
主板板号:GL552VW R2.0
故障:正常进入系统,3个USB失效(2*USB3.0+1*USB2.0小板)
同行送过来的,说是进了点水,清理后可以进系统但是报错、USB不能用

拆开后,发现USB口旁边有轻微进水腐蚀,对应信号USB_OC#为0V,清理后恢复

装机后发现两个USB3.0恢复正常,小板上的一个2.0接口依然无法使用,插鼠标亮灯(即5V供电正常),经测量,USB数据线没有断线,对地值和正常接口的值一致
于是怀疑是小板问题,但手中没有配件,于是先改下电路(若改了正常就排除小板问题,反之就是小板损坏)
原先小板使用的数据线是USBPN6 USBPP6,经点位图查询,USBPP3 USBPN3这一组是空闲的
于是断开原数据线与南桥的连接(L5902,飞线,连接USBPP3 USBPN3到小板接口
插上USB设备,恢复正常,三个USB口,插三个优盘,正常识别,小板并未损坏,估计是南桥问题或虚焊,由于预算有限,先将就用。维修结束

网友:
碰到这种都是桥短路的

网友:
可能桥下面进水氧化了

网友:
我都是这么修的,没毛病。

网友:
能用就行了严格来说还是换桥

网友:
严格说是需要换桥,市场价格出现在哪里,出的起钱就换桥,出不去钱就飞线,什么样的价钱就是什么样的服务

网友:
不错我遇见过  USB不能用给你情况一样时间长了直接炸桥,建议更换桥比较稳定

网友:
飞线大法好啊

网友:
严格说是需要换桥

网友:
难道是板层断路?

网友:
现在淘宝桥越来越贵 品质还烂的一逼

网友:
可能是桥进水了,加点焊油 吹一下

网友:
维修就得这样,又帮客户省了个桥

网友:
捡漏吗算。。

网友:
向楼主精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