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进水摄像头不能用 无铃声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11):
华为P30进水摄像头不能用 无铃声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为P30

  故障现象:进水摄像头不能用 无铃声

维修方法:

  机器为轻微进水,没有铃声,打开前后摄像头都会闪退,摄像头不能用

故障分析

  进水的通常思路就是腐蚀供电,铃声和照相同时不能用,先看腐蚀了哪里再做理会。

  首先看到小板腐蚀严重,尾插扁平电缆,尾插口都有发霉。

  先将尾插换了一个,扁平电缆腐蚀的脚刮开镀锡。

  开机测试依然没有铃声,观察主板没有严重腐蚀,只有这里一个芯片腐蚀,他是天线电路的,和照相铃声没关系。

  前后摄像头座子和扣子也很干净。

  又把相机座子阻值打了一遍没啥异常,想到要测电压就烦,因为相机的电压必须打开才有,是间歇性供电,对照鑫智造图纸,看到每个相机都有好几个供电,太麻烦。

  一个前置就有三个供电,懒得测。想的是前后都打不开,肯定是共享供电有问题。

  摄像头的2.85v供电是有左边那个供电管发来,其他供电是电源发来。

  拆开屏蔽罩一看别提多干净了,难道进去了少量水?产生了少量电解质?松香加焊下,故障依旧。

  先不修照相,先修铃声,测了喇叭、扁平电缆都没问题,小音频也超级干净。思索一下,闪退是供电问题,也就是说相机闪退的问题一般和其他供电没啥关系,仅检查2.8V供电就行了。

  打开鑫智造图纸研究下这个照相管,它的各路供电应该没问题,因为他周边电容没有一个腐蚀发黑的,那么我们就看下他的总线,发现涉及如下芯片。

  发现进水区域主要在这里。

  而下面的闪光灯和光感处确实有腐蚀痕迹。

  根据图纸我们看到这里腐蚀的地方是总线和3.3V电压供电脚。

  拆下来一看果然烧了,处理地脚装回模块之后变成了打开相机黑屏,但是直接从下面往上滑又能回到桌面。

  再次拆掉模块打开相机正常,最后只能把这个光学和距离感应模块给阉割了,同时测试时发现,单装前摄像头或后摄像头打开也是闪退的。

维修结果

  不装模块,开机测试,相机和铃声故障同时修复。到此,华为P30进水摄像头不能用 无铃声故障修复。

相关阅读:
华为P30 Pro进水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5810-1-1.html
华为P30rpo无铃声、不能录音、有时拔号卡死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8457-1-1.html
华为p30重摔机,无wifi无蓝牙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261-1-1.html
华为P30 pro高清主板标示图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5347-1-1.html
华为P30Pro 不开机 充电不正常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3623-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2867126052

网友:
进水机搞起来就是问题多!

网友A:
好吧,我还是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还是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吧

我也是刚学。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