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科技 效果事半功倍 内存维修3代 4代 有需求的找我啊

楼主(2021-06-11):
(图片)

网友:
这个卡多钱,需要特殊的主板吗?以前关注过一款 必须要用Z97主板好像

网友:
需要特殊主板  价钱不便宜

网友:
好奇,线的另一台连接的什么设备?拍来看看

网友:
主板啊 显示器

网友:
恩 我需求的及时找我就行啊

网友A:
以前我自己修过内存,就是用万用表一个个金手指打对地电阻。那个阻值不正常直接换那个贴片电容,,基本都能修好。。

网友:
什么神器啊,看着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这么智能的神器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自己修过内存,就是用万用表一个个金手指打对地电阻。那个阻值不正常直接换那个贴片电容,,基本都能修好。。

学习了!内存温度不高,显存应该虚焊几率低吧?

网友:
这卡不便宜:

网友(点评):
历害,一下就找到了,不像楼主卖关子

网友:
太贵了吧  !

网友B:
内存正常点亮,用测试软件报错,是颗粒坏了吧

网友:
这个能行吗?这的需要专业检测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正常点亮,用测试软件报错,是颗粒坏了吧

恩 颗粒不稳定

网友:
测量还不错  能准确定位哪颗问题  及时维修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规格和容量一般是多少?

直接打每个金手指对地电阻,如果贴片电容漏电,肯定和其他的不一样,电容大点小点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