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c3020打印彩色卡纸

楼主(2021-06-11):
佳能c3020打印黑白正常打印彩色卡纸,卡纸定影组件里,会不会是定影组件问题

网友:
一大彩色就这样卡住了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垃圾机器 粉盒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机器 粉盒驱动有问题

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
定影器问题少油阻力大了,黑白没问题是因为没彩色粘性太。定影是不是定影膜的是的话加润滑油到膜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