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在使用过程中频繁黑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11):
显卡在使用过程中频繁黑屏是什么问题?

1,2秒之后又好了,分把钟之后又黑了

网友:
GPU或者显存  另外 借贴求 影驰GTX1080Ti公版显卡点位!!!RMB报酬!!!!!!

网友:
显存或核心虚焊

网友:
用热风枪直接吹显存和核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可能接口氧化,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