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110M DS2能显示,但引导系统就立马掉电重启

楼主(2021-06-11):
GA H110M DS2能显示,但引导系统就立马掉电重启,不管是PE还是windows系统。不进系统停BIOS就不会掉重启。CPU,内存,电源全代换过,还是一样,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有谁帮出出主意?

网友A:
CPU供电芯片EN脚的MOS管坏了

网友:
bios刷过了的话,估计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个人怀疑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EN脚的MOS管坏了

难道有通病?

网友B:
客户反映是停电后再开机就一直这样,我用其硬件代换过。只要是这片板,就会在引导那里就掉电重启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最初旧的BIOS是F23,然后我重新加载了BIOS版本F3,它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反映是停电后再开机就一直这样,我用其硬件代换过。只要是这片板,就会在引导那里就掉电重启

闪过电么,就从简单的重刷BIOS开试,CPU供电、桥。如果BIOS里可以测试内存么,也建议跑跑

网友C:
放电20秒左右再试,不行的话量下DCR6阻值有没有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电20秒左右再试,不行的话量下DCR6阻值有没有偏低

这电阻是干啥用的?你这怎么有点位图?不是GA的只有图纸跟位置图吗?看了图纸,是上拉电阻,是控制场管VCCSA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是干啥用的?你这怎么有点位图?不是GA的只有图纸跟位置图吗?看了图纸,是上拉电阻,是控制场管VC ...

你有这图纸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先看看cpu每项供电波形,然后和slp s3对比看哪个先掉电,要是我的话,优先查cpu供电

网友:
这种七彩虹的板子遇到一次,重做南桥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