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P1008打印机总卡纸,进10CM左右就停止

楼主(2021-06-11):
如题故障,查进纸光电耦合输出端电压有跳动,前部左边控制小电机的光电耦合器也有跳变,感觉后部离合器无动作,换了新的离合器和搓纸轮还是一样故障,分页器看不出好坏,也没有换,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没有检到纸吧

网友:
没有捡到的话就提示了,可以捡到的,进纸的,后来检测进纸的离合器开关管集电极24V电压始终不变,B极电压为0,始终无变化,确定离合器不工作了,离合器抬杆卡住了齿轮,不会自动抬起。这个电路是在受电源板上的一个芯片控制的,至于是否是电源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不会判断了,打印机可以接受打印命令,也有动作,那是否可以怀疑电源板坏的部分电路坏了呢?

网友:
检查下驱动齿轮组

网友:
齿轮组都慢慢转仔细看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话,楼主硒鼓两边边盖
看看是不是断了。

网友:
纸头到哪个位置了?到硒鼓就查硒鼓挡了没,到定影就查定影转着没,定影上的纸张传感器复位没?感觉这种故障没你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
每次进纸都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到定影组件这个位置,两边白色齿轮杆到这个位置就停止,如果把离合器抬杆拨动一下又会进纸,

网友:
进纸的传感器后拨杆会自动弹开,否则纸进不去的。

网友:
换过硒鼓也是卡到这个位置,确定不是硒鼓的问题了。

网友:
下次再开机打印,都不进纸了,需要手动把两边白色的抬杆换个位置才可以打印进纸,但也是到这个地方就停止了,如果不手动操作下,就没有进纸反应了。麻烦各位再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进纸电磁铁没吸合吧,

网友:
感觉硒鼓没有转动,进纸离合如果不正常不可能进纸到这个位置,离合那个电磁铁只在进行的时候松开一下,进纸后它就不会松开了,查查硒鼓驱动齿轮组,或是在鼓芯边上拿彩笔做个记录,看看硒鼓到底有没有正常转动

网友:
换一个进纸离合器。就是那个电磁铁

网友:
离合器第一时间都换过了,这个离合器从开机一直都没有任何动作的。

网友A(2021-07-11):
不是硒鼓就是转印组件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拆配件卖了,两片板子也能卖不少,30元回收的。

网友:
把硒鼓活动的盖子拆了,再装上去测试。

网友:
更换继电器

网友(2021-09-05):
后面有个传感器,看看复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