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电视的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1-06-11):
教学一体机上的电源板  86寸
  现在现象是待机有5V  来开机信号后 输出12V 24V正常  背光板也集成在电源板上   测背光电路输出电容瞬间有200多伏的电压   马上就慢慢掉了   电路受控于芯片L6599AD    测量各引脚 发现12脚VCC供电开机瞬间有13v 马上就没了
   这个13V供电是由待机产生的13V供电经由一个P沟道MOS管 供给     这个P沟道MOS管的G级 受控与类似光耦一样的芯片 不太明白pc200这个芯片是什么 是光耦吗
补充一句  没有接LED灯条   液晶显示器上 不接灯条的话  背光电压开机会出来马上保护掉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   因为20块这种板子里  有两块开机后背光电压200多伏是不掉的   而且会慢慢升高  大约会升到400V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到底哪种才是正常的

网友:
因为实在没有配套灯条测试     这个板子修的很费劲    不是常规的液晶电视  没有图纸  没有通病案例   全靠跑线 查芯片数据手册   哪位大神知道的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希沃P.SY400W.01吗?看着像

网友:
还是找找灯条吧不行自己串联几组,还没遇到过不接灯条恒流部分电压不掉的

网友B:
这么多板子,买一个新的或者拆机的来对比维修不更好吗?那么多地方都刮开,看不懂?如果是led,为什么不用点灯仪器的测试一下?如果觉得led电压有问题,led  pwm是不能空载的,因为电感电流不连续,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定。可以买几条好的灯条来做测试。以上都是建议,虽然不是液晶电视,但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板子,买一个新的或者拆机的来对比维修不更好吗?那么多地方都刮开,看不懂?如果是led,为什么不用 ...

LED灯条是恒流驱动,空载想想就不靠谱

网友:
空载不掉?不接灯有电估计保护取消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希沃P.SY400W.01吗?看着像

对  希沃 P.SY400W.01    大师有这个板子的图纸类资料吗    还有就是pc200是光耦吗   我在淘宝上都没搜到这种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希沃 P.SY400W.01    大师有这个板子的图纸类资料吗    还有就是pc200是光耦吗   我在淘宝上都没搜到 ...

我只是前阵子了解过这个电源板 图纸没有 跑线修吧

网友:
pc200这个芯片是光耦,

网友:
升到400v,电容早就爆了吧!不接灯条!会有电压,然后慢慢降!因为没电流保护了

网友:
没有灯条是会保护的 电压是会降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
先检测灯条是否有问题,盲目修的话浪费时间

网友:
恒流板不接灯条肯定是会保护的,有的电源板会设计背光灯条不正常工作就进入间歇震荡输出或者直接锁死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