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8050 8550三极管 请教下 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1-06-12):
找遍淘宝  找不到这两只管  要不带S的  淘宝上全都是带S的 脚位也不对
这两只都是ECB脚序的  或者有没可以代换的吗  航嘉ATX电源里的对管

网友:
新管脚位可以掰弯后插入对应孔里,找不到脚位排列一样的就不修了?映像中:以前生产的三极管大部分都是中间基极,不知什么时候都换成中间C极了。

网友:
sot23 翻过来装就行啦

网友:
用C1815和A1015代用。

网友:
8050 8550耐压太低了,更适合的型号很多。

网友A:
1815 1015 代换的话 这两只电流功率小很多 代换不会炸吗 有没高于这个规格的代换 不过也没事了  找到乐8050SS估计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脚套上热缩管、然后怎么掰就是你你的事了、或者上立创商城有江苏长电/长晶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15 1015 代换的话 这两只电流功率小很多 代换不会炸吗 有没高于这个规格的代换 不过也没事了  找到乐8050 ...

这两个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完全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