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7-DS3H触发掉电复活记

楼主(2021-06-12):
自用的一台主机用的是技嘉H77-DS3H主板,某天就不能开机了,触发掉电。看着复杂的电路无从下手就在闲鱼上淘了一块相同的,结果用了几个月也挂了,就又购了一块V星的,,前段时间出现USB浪涌问题。好在读书时的专业课里有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虽然毕业后就转向到计算机软件领域了,基础还在,也不想再买了,

自己动手试着修复就出现了我的上上贴。近来有点闲暇时光就想把这块搁置许久的技嘉主板解决了。

先上迅维网搜索了一番,幸运的找到了三宝(电路原理图,器件位置图,时序图),先如饥似渴地恶补主板维修知识,然后自觉有点入门后,开干。

首先用二极管档测量了ATX插槽及4口供电插槽中各针脚对地值,数值基本上在正常范围。上电测量了5VDUAL及3VDUAL电压,正常,触发后测量了ATX插槽及4口供电插槽中各主要脚位电压,都只有一瞬间的电压,数字表响应不及时但大致能看到各电压基本正常。初步判断没有短路。那就从时序上一步步排查吧,上图。

从时序图上看出根据现在的故障,能触发说明 11 前的信号都是正常的,那就从11开始查。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DDR_15V是采用5VDUAL供电的,待机应有电压输出,经测量1.5V内存电压正常。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CPU_VTT电压是在开机后由VCC产生,但一瞬间的启动数字表测量不出是否正常。我就想如何能稳定测出CPU_VTT是否正常,突然眼前的万用表让我有了灵感。我们都知道万用表是在电路中利用测量分压来测量二级管的,也就是注入了一个微小的电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像软件编程一样,软件是一个个模块组成的,给模块提供模拟量来则试模块是否正常。在电路中也是有很多独立的模块,我们局部给它提供工作条件,它就应该能工作。我们暂且称为局部电压法或电流注入法吧。我用可调电源调到5V输出,限流100ma,接入到VCC位置,调节限流电位器直到电压输出到5V,这时电路进入稳态,电流460ma。但测量CPU_VTT没有电压输出,再仔细分析电路,由于VIN没接电导致电路无反馈电压,时而电路工作不正常。用导线把5V电压接入到4口插槽中,测量CPU_VTT电压1.05V正常。通过上述方法往后还测量了一些模块,例如:

上图中,测量N_PCH_VRMPWRGD信号时,由于瞬间的开机量的始终只有0.5V左右的电压,用二极管档在线测量DQ16、DQ17的be、bc数值正常,于是在上图两个VCC3入施加3.3V电压,电流限流500ma。测N_PCH_VRMPWRGD处电压1.65V,正常,由于N_PCH_VRMPWRGD接入PCH有一定分流,实际输出不是DR107、DR108的比值电压。在我们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在线测量DR108时只显示有1K多点就会判定DQ17或DR108或DC17有怀疑要拆件排查。用局部电压法就不用拆件排查了。

多处关键点都做了测量又都显示正常,有些迷茫了。对着主板看了又看,心想既然想不出那就打扫打扫卫生吧,也许灰尘之类导致的故障,于是用棉花沾酒精把CPU附近的电路清洗一下。结果在清洗DEC6附近时把1颗电阻结清洗了下来,赶紧查图(见下图)。

开始以为是颗普通电阻逐找个普通替换,但看图中又有个虚线圈,根据电路分析加上之前发的贴结合网友的回复这是一颗100K的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整个电路构成了一个滞回比较器当温度热到一定程度电阻值小到8K左右的时候分压小于5.06V左右比较电压时电路动作输出高电平。为了这个电路我特在模拟器中搭了一个电路进行模拟分析开路的情况。模拟结果是开路的情况下热保护是输出低电平的,应该不影响到主板工作。这电阻网上50个起卖,就买了50个,等来了换上再看(不想反复焊接)。根据模拟认为故障在其它地方双继续探查,无果。

昨天,心心念念的电阻到了,换上,OK,搞定。从这件事上看我误判了,模拟和实际电路中会有些不同,比如信号时间差。

0402的电阻太细了,用上了我用废铜线做的又细又尖还不费钱的烙铁头,把铜线对折做成双头烙铁头拆电阻电容就比较方便了。

以上是我的一次主板修理历程,希望对大家有点参考作用。本人小小白,文中有错误之处还请各位大师不吝指正。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简单明了

网友:
好技术哦  比我这小小小白牛逼多了

网友:
这不像是个小白啊。。。。

网友:
楼主的图纸和照片处理的很细心,感觉有大神的风范,维修思路清晰,已加分!

网友:
这是大神闲的无事开小号消遣吗?

网友:
有图纸好搞很多,盲修太累了

网友:
好家伙,大学生认真起来,就没有维修佬什么事了啊

网友:
专业的吧

网友:
我不相信你这是读书课本里学的东东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点赞,讲解的非常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
恩,详细,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