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12):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Nova4e

  【故障现象】:机器为二修,修其他问题导致的无背光手机不显示。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遇到很多这种背光显示二合一芯片Lm36274的无灯无显机器,以前同行都是换芯片不行做CPU再不行退机。其实这款IC不发出显示供电都是总线故障引起的,他不发出显示电压的话,背光也不会亮。

【维修过程】:

  背光电压扣上电池就有4V,显示正负电压则测不到。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2

  拆了显示IC。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3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4

  开机测量C2、C3,B2,B3脚都应该有1.8V才行。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5

  C3、C2阻值正常,但是开机后没有电压。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6

  测量通路上的上拉电阻一端阻值为0000,从点位图上看通这些地方,既然是短路就可以将目标锁定在通路上的电容上。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7

  结果一看是管子上面这里不出料的组件拆屏蔽罩时候连锡了。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8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9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完美修复。

华为Nova4e手机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10

相关阅读:
华为 Nova4e重摔不显示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917-1-1.html
华为nova4e不充电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9020-1-1.html
华为nova4e进水不显示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0787-1-1.html
华为nova4e不充电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112-1-1.html
华为nova 4e 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6110-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2867126052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写得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