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钢网,怎样避免锡珠跟着一起走?

楼主(2021-06-12):
脱钢网,居然锡珠也跟着掉。
好久没脱掉钢网,直球了。

网友:
这是球用大了

网友:
用小一号的锡球可以吧

网友:
钢网没清洗干净,有焊膏吧,或者是芯片上焊膏过多

网友A:
我也一样,现在直球,头都大了;秋越小越不好直球,可能是耐心越来越不足

网友:
锡球太大了吧

网友:
焊膏过多

网友:
你这是芯片大小的钢网,直接带球加热就好了。脱球的钢网需要治具固定显然你这个钢网不是。带网加热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不像球大了 二十直接还没融到芯片上

网友:
不是要锡膏的吗

网友:
看着眼熟,都用0.45的

网友:
球大了吧!

网友B:
焊油带下来的吧,试试稍微加点热。单钢网一般用锡浆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样,现在直球,头都大了;秋越小越不好直球,可能是耐心越来越不足

我是我一个手癌患者,但是前两天做1534的cpu一把过,现在自信多了

网友C:
这是你的钢网问题吧 很多网不标准 还有就是钢网不干净

网友:
每次使用后,是不是没洗干净

网友D:
钢网目测有问题,要买好点的钢网,尤其是i系列的处理器,孔大小不一样 使用会有珠子卡在钢网上,好的钢网的孔就均匀

网友:
可以冷却几秒再拿

网友E:
拿笔记起来:带网加热,第一次加热后取下,再刷一层助焊膏,再次加热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带网加热,用不了几次,网就报废了!变形!

网友F:
兄弟,我怀疑桌上那个是钢网!

网眼小,球大了。

网友:
学习了,到地那个是钢网?

网友:
放点焊油趁热揭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焊油带下来的吧,试试稍微加点热。单钢网一般用锡浆植

比如这个柱子是0.45.
楼主你用锡将,能有这么饱满么?会不会,软塌塌的,导致触电接触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的钢网问题吧 很多网不标准 还有就是钢网不干净

下次I给你加分!
的确是垃圾钢网。
我用0.4的值好了,但是,不够饱满。
本身是0.45的。但放上去,却好多下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的钢网问题吧 很多网不标准 还有就是钢网不干净

今天分加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钢网目测有问题,要买好点的钢网,尤其是i系列的处理器,孔大小不一样 使用会有珠子卡在钢网上,好的钢网的 ...

老司机!!!!!!!!!!你说的很对。后来我买了个80元的,带钢网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笔记起来:带网加热,第一次加热后取下,再刷一层助焊膏,再次加热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怀疑桌上那个是钢网!

网眼小,球大了。

哈哈哈,钢网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如这个柱子是0.45.
楼主你用锡将,能有这么饱满么?会不会,软塌塌的,导致触电接触不到?

锡浆刮到0.45的孔里填平,吹化后锡珠不小了。我在别的贴子里也回过,第一次吹完如果有不饱满的孔可以继续刮锡浆上去吹直到饱满,太饱满了钢网会取不下来,这时用锋利的美工刀沿钢网面把多的锡剔掉,这样保证每个孔的锡含量一样,再吹化一次后稍冷趁热把钢网取下来。PS:用锡浆植的焊盘不用清理干净,最多连锡的处理一下,直接套钢网加热再刮锡浆。锡珠和锡浆各有各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