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GHOST一直在循环恢复状态

楼主(2021-06-12):
近来发现某些机形的笔记本电脑用PE启动后,使用安装器恢复GHOST版本的系统,GHOST恢复到100%又重复开始恢复,一直循环不会退出。遇到这种只能用安装版的方法重装系统。

网友A:
拆硬盘到其它机再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硬盘到其它机再ghost

拆盘太麻烦了啊,我直接改用安装版的方式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解决了,是镜像损坏了重新拷过一个到启动盘里在试就好了。

网友(2021-07-14):
现在都用安装的方式装比较方便

网友:
换硬盘也可以解决1呵呵呵.

网友:
未必,格式化硬盘,或者把gho拷贝到硬盘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