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小8 64G扩容256G后屏幕花屏,伴触摸失灵

楼主(2021-06-12):
iphone小8 64G扩容256G后屏幕花屏,伴触摸失灵 求高手帮帮小弟。

网友:
再写一遍底层

网友A:
要么底层,要么垃圾板底

网友:
电感虚焊了吧

网友:
不会是MRS H3k5板底吧

网友:
小8一般看板底再扩,这个可能不妙了……

网友:
看命 了不行搬版

网友:
cpu旁边的电感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把板层搞凉了,或者g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垃圾板底?

网友:
低层换硬盘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底层,要么垃圾板底

真的是H3K5

网友:
准备搬板了

网友:
干活前不仔细察看!又费马达又费电还不讨喜

网友:
掉点了,重新处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