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可以点亮,但是风扇不转,风扇是好点。什么情况?

楼主(2021-06-12):
(无正文)

网友:
如果一直没转是有故障,热了转就是温控的结果。

网友A:
好的显卡,要到达一定的温度才会转的,一般正常的开机他会动一下,然后就停止了,等到温度上来了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显卡,要到达一定的温度才会转的,一般正常的开机他会动一下,然后就停止了,等到温度上来了再转

辣鸡显卡来的,练手打。开机从来没转过。。。

网友:
是的现在的显卡都 是温控的

网友:
用可调电源给风扇正负级加个电压试试吧

网友:
现在的新显卡都这样的。没到一定的温度都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辣鸡显卡来的,练手打。开机从来没转过。。。

装鲁大师来看温度多少再说吧

网友:
量一下风扇插针有没有12V?要ZOTAC点位图的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