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1060 读不到BIOS 维修

楼主(2021-06-12):
接到客户一片显卡,耕升1060 6G 版本。客户说这个显卡是正常使用坏了的,10 次开机,偶尔有一次能开机。开机就可以正常使用。如图

我上机测试,接上诊断卡,代码跑的很快。代码已经显示亮了。但没有显示。于是用核显进系统。gpu-z 如图

读不到BIOS ,于是网上下载了BIOS ,这个显卡有很多版本,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载。随便下载了一个,还是读不出来。于是又把BIOS 刷回去,热量还没散直接上机,结果显示了,GPU Z 如图。
,关机过了一会,再开,又不行了。唉。烦的很,这个只是读不出BIOS ,并且有双BIOS ,于是我想着应该是切换开关坏了,应该是那个三极管或者哪里断线了。在鑫制造里面看了没有这个板子类似的图纸。于是自己跑线。跑了半天,找到几个关键电阻,
r827,r828,r829,r829 是没有电阻的,但这个电阻是直接到一个BIOS 片选信号的,为了确定这几电阻,于是开始找这种类似双BIOS 的图纸。我修的那天是找的双BIOS 的参考图纸,不过今天没找到。就是片选信号多了一下开关。
那就随便找个图纸看下吧。
要想读出BIOS 除了电压外,1、2、5、6 一根线都不能少。于是我就拆了一个BIOS 然后就把r829接了一个电阻 本来想找33 的电阻没有,找了一下22 的电阻,维修成功。bios 附上

网友A:
总结就是R829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就是R829掉件了?

双bios,我把电路改成了单bios.

网友:
之前遇到块晶振引脚开路不认卡。加焊还是一样,直接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