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4arr主板烧了个洞

楼主(2021-06-12):
联想小新潮7000-14arr主板烧了个洞,板号330s-arr-v06,鑫制造没有点位图,那位大师有这走向线路或高清图,拍个给我,谢谢

网友A:
烧电源位置还好,线不多,有的地方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电源位置还好,线不多,有的地方挖不出来

关键没有点位图啊

网友:
这个位置线路应该不会特别多、

网友(2021-07-14):
搞个主供电就可以了我刚量了一下

网友:
先挖干净。然后看看有没有细线。

网友:
这位置应该还好,线不多

网友:
这个本修好了吗?有图纸吗? 我这有这个板子,需要拍照和测阻值的话,回复我。

网友:
这机器只有位置图

网友:
和潮7000 i5-8250版本原件设计基本一样,直接对着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