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笔记本错误维修

楼主(2021-06-12):
接到客户一台笔记本,客户自己全部拆开了。他送来的当天,我这里停电,所以没办法检测。来电了,我就接上可调电源,上电。5A 大电流。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个小电容烧黑了。然后拆了,再补一个就开机了。
本来很简单的,结果被绕了一下大圈。电脑可以开机后,我关机后,插上可调电源,去量隔离管不完全导通,结果发现隔离管没全部导通。按照原来的维修思路,误认为只要外接电源,就会打开隔离管。没办法,我就去把pr28 拆了一头。又去量了pr18 ,结果发现PR18 居然有100K.陷入了死循环。

于是上网查一些和这个芯片相关的电路图
最终确定这个图纸是错的。正确的是下面这个图。

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应该是小电流的时候,隔离管是不会完全导通的,只有电流达到一定的值,就是开机后,隔离管才会导通。修这个笔记本,因为经验不足,误以为隔离管只要一通电,就会导通,多花了一个多小时。又误认为那个电阻值变大。唉。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电路图不配套导致参数不对,的确会误判绕弯路,学习了,谢谢分享。